续长城原装机主板维修通病

楼主(2010-07-11):
今天我朋友拿来一块跟上次修的长城原装机的主板一模一样,他说是七喜原装机的主板,测了一下跟我上次那个的问题是一样的,cpu核心供电没有,复位灯常亮,看了一下南桥哪里一样是有个电容鼓了,不过这次它cpu供电哪里的那个电容没有鼓。我把电容换了就好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它的通病,我已经遇到两块了,   虽然只是换个电容而已,但是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不要嫌我的内容不好额。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3M4)0EY}SO82[T)BV_7I6N.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PC107]FOUXOQ8]8B8$6~QH.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C81KBHO`SU`9}TF{KDIU7G.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L@691M`[`_S06NF37999CPX.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XWRVCA6JV]18AOE`X}L[D`7.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9TL4W]B%%FXIO%7P}I%%%D.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8Y~MV_13~_1BPN(2)ELVN9.jpg这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的型号,哪里只写着649-M3  REV:1.0A       下面的那行是15-k94-011090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是吧,我上传附件上传不了,老是提示出错,我是直接把图片粘贴上去的,我看到了图片我才发出去的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楼主再发一下吧

网友:
好的, 我在搞一次

网友:
最后那张图说它的型号,哪里只写着649-M3  REV:1.0A       下面的那行是15-k94-011090

网友:
是看不到

网友: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吧,要还不行的话我就晕了,看到了就说一声额。    我在申请转正哪里是在这个贴前面发的,哪里有块长城原装机的主板维修的图片,你们可以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主板。        申请转正的题目是(754主板和长城主板维修实例)

网友:
不是吧,我先把图片上次到我空间相册里面再搞到这里来的啊,那就去我的空间相册看吧,哪里8张都是这贴的图片、、、、

网友:
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不看图,就猜到是精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