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主板故障

楼主(2010-07-11):
      可以正常加电,测试卡不跑码,CPU上管12伏正常,控制端电压只有0.45伏,下管控制电压无,输出 端只有0.45伏.
     假负荷上参考电压1.28伏,复位0.27伏,时针无电压,核心电压只有0.45伏.PG 0.56伏
     内存测试卡是一代的,供电应该是2.5伏,现在是3.3伏.
     北桥一开机就开始温度提高,到10多分钟后,就很热了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下一步什么做,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虚,把CPU电压拉低了。

网友:
现在CPU复位正常,电压正常了,就是内存电压还是3.6伏(假内存负荷上测试的),测试卡跑FF,北桥也不热了,再请教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