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黑---亮~~~~~~~~~~

楼主(2010-07-11):
今在机房上课有一显示器用的好好的就突然黑平,但很快就有正常【闪屏】,总之你点击速度越快它就闪得越频繁,一开始怀疑显卡有问题可换了也无济于事,最后换了一好显示器正常,但没用几天就又出现此情况,换了主机也是如此,刷新频率1024*768    监视器60---80都是试过。是不是电压不稳【此机放在第一排据空调很近】?

网友:
你怀疑的很有道理...现在热天...空调开得多啦..一般来说白天电压都有点偏低的.

网友:
楼主是老师呀,在哪儿呀,现在还在上课吗?
你用表测一下电压看看是多少?

网友:
看看市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