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暗屏

楼主(2010-07-11):
BENQ S52暗屏,外接正常,这是不是高压条出问题?
暗屏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之后看高压板!

网友:
一般试外接没什么用 最多只有外接也有问题可以判断是显卡 但是外接没问题不一定显卡也没问题 暗屏是最好判断的 分三个部分试就行了 灯管 高压板 主板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不过还有屏线

网友:
我用外接高压条,一切正常。

网友:
通用高压很有效的

网友:
如果外接高压条正常的话.说明灯管是好的..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暗屏一般是主板、高压板、灯管的问题 一般很少是显卡了 而且他还外接正常

网友:
应该是呀,我搞了几个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和灯管啊

网友:
用外接高压正常的话 说明灯管是好的,问题出现在高压条和主板上,查下主板上的3。3V供电和19V供电有没有上来就很快可以判断是主板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高压板坏的多,还有就 是没有启动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