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的怪现象

楼主(2010-07-11):
修了一个D620本本的显卡,修完之后,开机了,也显示了,显卡温度也不高, 但是CPU的温度非常的高,78-81度,还只是放个电影,可是用可调电源,温度不高,47-53度,用DELL电源温度就很高,换了两个电源也不行,你们说怪不怪。头大了,抓狂中。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要把你的可调电源和DELL电源的不同之处找出来

网友:
很有意思啊,但没搞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检查一下放电电路吧.因为你插可调电源都正常.

网友:
跟充电电路有关,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