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彻底告别量产_杏雨梨云U盘系统

楼主(2010-07-11):
杏雨梨云U盘系统v12彻底告别量产_杏雨梨云U盘系统【完美制作万能启动U盘】 这个软件用起来非常不错我一直在用   我第一次发图片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点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但是这样的贴应该发到常用软件的版块去。

网友:
那怎样上传文件了

网友:
没量产好用啊。。
量产可以进dos啊

网友:
这个一样可以进dos   还可以检查硬件  硬盘检测 内存检测  什么都有的   怎么上传文件?????

网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版本(杏雨梨云U盘系统庚寅版)  比较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的时候点高级回复,上面工具栏上有一个附件,点附件普通上传就可以了。
注:单个文件不能超过2M。如果超了,需要分开压缩,再上传。

看着这个比较有意思,上传上来,我也试一下。

网友:
没有USB-CDROM

网友: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47010
在外面找了一个链接,没有USB-CDROM的,我先作下试试。

网友:
这个哪有量产的好用哦。。U盘方便多了,速度更快

网友:
我的量产加HDD+双启动,用了很久了。

网友: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5359917

那家伙有点大149m  我给个地址算了

网友:
都试了,别的都正常,就是PE进不了
今天到单位又试了一下,只要是512以上的机器,PE差不多都能进,但声卡加载不上。

网友:
要是有USB-CDROM就好了,  一直想做个, 就是找不到

网友:
还是量产的好。。。只进PE很多小工具都用不了。因为要用到纯DOS才可以用

网友:
这个和老毛桃的PE差不多,不过还是觉得USB-CDROM用着舒服。我现在是一个USB-CDROM,一个老毛桃PE,互换这使用

网友:
使用fbinst做的,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就是啊,给老毛桃一样不是,没看出有啥特别的

网友:
还是自己做吧,我还是喜欢SYSLINUX的方式,启动菜单可以随时改,方便,不然还是可以用EASYBOOT来做

网友:
我把系统名字改成xysystem.gho 但是不管用啊 还得进PE 手动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