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726E 跑85

楼主(2010-07-11):
求助,一台神舟W726E 开机跑到85不动了,屏幕不亮,此时的电流为1.9A,显卡温度也正常,显卡重新织过球。请问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
显卡

网友:
上面说的有点误点改正下,求助,一台神舟W726E 开机跑到85不动了,屏幕不亮,此时的电流为1.09A,显卡温度也正常,显卡重新织过球。请问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
此机以前故障是跑D2,刷过程序后就是这样了。

网友:
BIOS没有刷对吧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