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晶能修不

楼主(2010-07-11):
一冠捷TOP18.5的液晶,用户说是空调漏水到显示器里去了,屏是出现了像光盘一样的黑圈圈,时间越长扩展越大,大家看看有救不。

网友:
`救是有的救的。很麻烦。屏肯定是要拆出来整的啦。

网友(点评):
漏液的你怎么修的?传授下经验

网友:
拆出来把水搞干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我看希望不大、、、、、不嫌麻烦你就试试了、、、但也未必能修好的

网友:
俺的运气好泡过的都弄好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情况和你的一样,没救了

网友:
象这样的你弄之前跟客户讲清楚,弄不好会扩散什么的,别到时候修不好又弄扩散了客户不承认让你还原故障你就砸手里了。

网友:
和客户讲清楚不一定能修好,拆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活最好别接,不好修

网友:
修不了的,,,屏彻底坏了

网友:
拆开,擦下就是了,不过要小心。。。。

网友:
屏幕应该没坏,应该是背光部分的问题!换个背光模组

网友:
这还有救?水干了。那还是液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拆开屏才能确定。
如果是内部积水,肯定能修好,方法不用说了。
如果是TFT的本身有坏点,只能扔了。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块这样的屏,也拆开来搞过了,搞完后肯定会比原来的好点,但是能好到什么程度就看运气咯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好不了了

网友:
怀疑屏坏的机率大,进水太久把屏都弄坏了.试试拆看行不行.

网友:
不用看了  肯定视屏坏了

网友:
遇到几块AOC的大黑圆了

网友:
看样是不用 修了  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