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条接灯管?

楼主(2010-07-11):
请教一下,如果将液晶显示器开关打开后,是不是里面的灯管就一直亮?
现在手上有台显示器,就是画面闪一下就灭了.我换了一根新的灯管,通电,灯管就是闪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是一直亮的,要跟据信号的接入来看的。有信号时就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
我接了主机,系统已经进了桌面,我反复几次开关显示器,那灯管始终就是亮一下,灭,就这样闪一下.灯管是新的,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个性小冰
的帖子
换灯管要一组一组地换,不要换一根,除非是人为造成的明显的断裂。
另外,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应该用外接灯管进行确定。

网友:
你换了新灯管,那说应当是高压板故障了

网友:
现在这个高压板没的拿,准备拿一个通用的高压板,改线路换上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有没有坏,然后再换高压板

网友:
拆机 用外接灯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