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上CPU无复位经验分享!

楼主(2010-07-11):
精英K8M800-M3主板上假负载电压一切正常,CPU复位也正常。上cpu后,无cpu主供电,复位灯常亮。此板上电时序采用IT8282M,所以首先检测内存供电及反馈正常,然后测到cpu的vdda电压只有1.1v,明显低于正常的2.5v。CPU的vdda检测位置在CPU旁边的FB29,此电压来自北桥旁边的LM324和Q17的芝麻管组合得来,测Q17的控制极为10v,D极3.3(来自橙线),输出为1.1v,明显为此管损坏。找个管子换上,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了解,而且对8282的线路很清楚

网友:
高手啊
我啥时候才能到这个境界啊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前天刚好也修了块一样的板子,不过是给联想代工的,故障是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Q17正常电压应该为多少啊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VDD的电压那么高吗,明天我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 VTT 1.2V     AMD  VDD 2.5V  一样的意思,电压不一样

网友:
多去学下看图 跑下线路吧

网友(2010-08-12):
楼主你真是人才啊一模一样的故障。上假负载的时候什么都正常,上CPU的时候就没复位并且北桥供电也没电压,修了老半天的北桥供电就是搞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问题啊,多谢大师分享啊

网友:
VDDA 2。5V 是给CPU内部的VID部份供电的。。如果这个供电不正常。CPU不会发出VID信号给PWM芯片。。就没有 CPU主供电出来。

假负载的原理是直接把VID信号有的接地了。就直接产生VID信号。所有就有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