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冒紫光,发出滋滋声

楼主(2010-07-11):
显示器滋滋声响,打开一看,在图片画紫色的区域有紫色的电火花冒出,请问各位师傅,这该如何处理??

网友:
  换掉高压帽 清洁 涂上灭弧灵  不过取下来的时候要放电哦

网友:
确认看是高压帽发出来还是管,如果是管的话那没救了
你可以换个帽上新膏试试

网友:
不是高压帽发出来的,刚开始发光的部位是在椎体和荧光屏的连接处,,就是图上下面那个紫色区域,大概十分分长度,我以为是潮温,就擦了擦,结果在椎体的玻壁上也开始冒紫光了,是不是把上面的保护涂层破坏掉了呢?有什么可以涂上去的吗?

网友:
把高压帽换了,对高压帽的地方做清洁处理。

网友:
换掉高压帽 清洁 涂上灭弧灵或高压硅胶。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小心电击,用表笔放电

网友:
换新的高压帽,涂灭弧灵
取下高压帽后,把里面弄干燥

网友:
受潮引起的,用无水酒精清洁干净,然后用电吹风档柔风档吃干,换个高压帽,挤掉帽子里面的空气,涂上704胶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典型的高压漏电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有时CRT损坏也会这样,只有先排除高压帽故障后才能确定。

网友:
取下高压帽后,把里面弄干

网友:
再请问一下,用表笔放电的方法???

网友:
一端接地一端插入高压帽里面。。。这种打火的现象,估计应该没有高压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放下电。。清洗后换掉高压帽加灭弧灵,再要是还有这种问题。那就是显象管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包放电的办法,如果不熟练,那就放一晚上,第二天就没电喽,可以放心取帽子了

网友:
高压帽漏电..............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高压帽和高压卡钩 然后用无水酒精清洁 再涂上703硅胶 没有一个不好的

网友:
换个帽不就行了!!

网友(2010-09-06):
我从来都不放电 都是只直接取下来的~!

网友(点评):
初生牛犊不怕虎 呵呵

网友:
先清洗干净,后换高压帽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19):
不管是不是管坏了,也应该先清洗、再换帽、涂脂。

网友:
高压帽换了,清洁,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