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是还原精灵,低格也没效果

楼主(2010-07-11):
     店里一台电脑好像是C盘被装了还原,但不知道是那种,用DM低格分区,或者重写MBR,或者用DISKEDIT工具把硬盘的只读模式改掉只要重启后C盘里的文件照样跟原来一模一样。是一台组装机,硬盘为三星80G。

  谁知道怎么办啊,开机按快捷键HOME 或者 ctrl shift f6 什么的都试过了就是没用,谁用办法啊

网友:
我把那个只读模式去掉后,只要重启就又回来了。。。重装系统根本装不进去,一重启就回原样

网友:
只读去掉后保存重启也是一样的话就得PC3000或者效率源能解了

网友:
*脏话*,终于有回音了,那请问下楼上大哥,这种一般是什么还原啊 ,Y的还没碰过这么厉害的。。。。。。,那不是白毒不侵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忙解释下啊大哥

网友:
我也跟你一样是硬盘业余的,以上学的时候见过都是用PC3K解罢了,这种问题到的3K面前是十分简单的,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进DOS
   输入FIDSK /MBR

网友:
晕,硬盘锁就重建MBR可以?

网友:
会不会是原装机自带的还原软件啊

网友:
有的品牌机把还原软件做在BIOS里。不知道你这是不是。。。。。。

网友:
主板是不是精英的?

网友:
SOORY 说错了 我主板是不是双敏的主板?
双敏主板的话 有双敏保护精灵~改BIOS

网友:
主板是磐正的AMD板子,MBR写过了啊,谁帮帮忙啊

网友:
试试CRDISK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啊

网友:
三星很多盘是只读盘 磁头只能读了

网友:
我也建議換塊硬盤在試一下!

网友:
查了N多资料,好像还没人能解决,或者有人能解决不说出来,昨晚扔了

网友:
写磁头坏了!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下低格,如果格完后无效一般就是写磁头损坏!可惜你都扔了,不过不扔最后还是一样,呵呵!有点马后炮!

网友:
将这个软件重装,然后卸载,必须知道他是个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