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11):
V星945GCM5 V2主板供电IC RT8802A.RT9619A,都换了AJ-9D 20N在同型号好的板上拆了下来换了上去,开机不到两分钟,其中一相的供电上面的场管就击穿了,所有的外围元件都测量过找不到问题,还有AJ-9D 20N这个供电IC都查不到资料,同一型号的板有的是AJ-9W 510这个型号,现在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查各相MOS管的BOT回路
测一下各项MOS管的G极电阻

另外AJ-9D 的型号应该是RT9607

网友:
查一下RT9607的外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