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能启动不进系统

楼主(2010-07-11):
电脑配置,华硕M2N-MX SE PLUS主板,创胜1G加金士顿2G 内存,AMD X2 215 CPU,硬盘:WD80G IDE,320GSATA,迈拓160G SATA,XP  WIN7双系统。
现象,挂上迈拓160G SATA  BIOS能识别也能开机,就是不进操作系统,XP和WIN7都进不了。
注:停留在操作系统加载画面,操作系统装在WD80G IDE上。据来修的讲,之前用是好的,中间出了次什么意外,他也讲不清楚。
不挂迈拓160G SATA都正常,在开机装态下挂迈拓160G SATA能正常读写。
很郁闷,请大大帮忙看下,看还要些什么数据?

网友:
我上次解决方法是硬盘跳线。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你看你的跳线了 么 ??

网友:
挂的别的硬盘试,如果OK就是硬盘问题,只有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不行送PC3K修
如果挂别的硬盘也不行,大多为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硬盘:WD80G IDE,320GSATA,迈拓160G SATA,XP  WIN7双系统,你挂了以上三个盘,可以试试WD80G的盘和另外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组合,看能否进系统,特别注意一下硬盘的主从跳线,你装了两个系统,两个系统都在WD的盘上还是有其他装法?不行的话把迈拓的盘用单独电源带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80G IDE,320GSATA这两个可以的。另外的组合还没试,晚上的时候再试下了。

网友:
跳下主从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