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不显示

楼主(2010-07-11):
           昨天接到一hp 6535s,客户拿来时不显,外接也不显,因有短针,不能用可调电源检测,能触发,后先是下图一处黄灯闪4,5次,接着图二处绿灯闪,自以为是显卡,后查看没有显卡,于是加焊北桥,加焊完之后还是那样,求助各位有没有维修的思路? 图一 图二

网友:
换U试一下

网友:
图发不上,换了cpu试了。

网友:
用不上稳压电源,可以用示波器啊,看看波形到哪了
可以用稳压电源飞线开机啊

网友:
看灯是看不出来的,你看看想办法用可调电源。

网友:
我换个一个是u坏了的
这个机器这个坏的多

网友:
飞线测了,待机是0.014,触发后在1.345            1.1            0.9  之间跳动,之后稳定在1.34左右。不显,cpu换了还是那样,内存插不插都一样,不过内存,供电基本都正常,北桥上热特别快,比cpu快。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不行取下来从做一下。

网友:
换北桥,估计是北桥太烫挂了!

网友:
这个板子,U座虚也比较多,我遇到两台都这个问题,但加焊也不好。不敢换座

网友:
我重植了北桥,短路了,触发掉电,没芯片,已经通知客户换板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我这个机器跟你的现象一模一样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你情况一样的,呵呵,晕哦,在手还没搞呢.

网友:
是不是下面那个灯闪六下之后,左边那个灯开始闪五下,估计是通病

网友(2010-08-10):
啊这个板子AMD的U座还会虚焊吗

网友:
哇!看起来这问题还没解决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啊 我也换U了 也不行啊 不过听客户说这机器是用着用着突然坏的 后来时常还能显示一两次 怀疑肯定那虚焊了 明天先加焊桥吧

网友:
这板AMDCPU坏的多,通病了,CPU一定要换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