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7-11):
复位信号应该是高低高或着是低高低的跳变过程,如果只是简单的从低到高是不是复位还没完成

网友:
应该是高 低 高啊

网友:
接到一个联想C46系列的机器,摔了,应该是仁宝代工的,现在的情况是开机电流到0.9,1A,CPU,SB,NB都发热,无显。这款机器没有PCI,MINIPCL槽,测得CPU的复位就这种情况,通过图纸查到LAN和EC的复位都是这种情况,时钟也有,32的晶振电压是.27和.14应该起振了。

网友:
没动就不正常啥,是一瞬间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