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线仪测网线1 2 3 6是否可以上网??

楼主(2010-07-11):
请问各位高手,用测线仪测网线1 2 3 6是否可以上网??是DSL的连有电话的,高手指点!!

网友:
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4、5,7、8是双向线。

1、2线必须是双绞,3、6双绞网线,4、5双绞,7、8双绞接电话。

网友:
但下面那网上邻居还是打X。

网友:
集成的网卡吧

网友:
1/2  3/6只要是通的就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剩余的4、5  7、8可以接两部电话完全没有问题,我做过很多即使有问题也就是干扰慢点或不通,不会出现叉吧你还是查查网卡或是配线问题。
实在是怀疑的话可以断开电话看看网络正常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我曾经做个网线,测线仪8根全通,连上线 ,就是X号,整了很长时间不行,原来是水晶头中间压皮的那个槽,(线没有平摆而是叠加一起了,一压就把线压连了)把线压在一起了,重做后解决。测线仪只是参考

网友:
是用绿蓝橙棕的排法。

网友A(2011-01-16):
可以的了.除那四根线以外,另外四根我是用来供电接路由器的了.

网友:
100M用的就是1236

网友(2011-02-17):
应该是10M用的是1236吧

网友:
100M要8芯.

网友:
百兆数是4跟线,千兆是八根线。1236的接法是对的,,就看你的水晶头质量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网卡接口

网友:
楼主有好几个帖子都是问完人就不见了,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网友(2011-04-16):
试过不行……再试ing

网友:
1/2  3/6是哪一根线,4、5  7、8又是哪一根线??高手指点!!

网友:
1橙白 2橙 3绿白 6棕
其实颜色没关系,两边水晶头接线是1-3,2-6的对应关系就可以的。

网友:
1橙白 2橙 3绿白 6绿———B类接法

网友:
可以的
两边水晶头接线一样就行

网友:
13  26我记得是可以上网的、、

网友:
568B标准的1,2,3,6通了就没问题 五类标准
六类线8芯都需要用

网友:
可以的,只用这4根线

网友:
非常正确~  台式机只要 1 2 3 6通了就可以了  笔记本要 12367通

网友:
啊  笔记本和台式机不一样

网友(2012-11-07):
有图文教一下 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了.除那四根线以外,另外四根我是用来供电接路由器的了.

你太牛逼了 用主板供电给路由器

网友(2013-03-04):
长见识了了!!

网友:
年前遇到这样的问题、网线要是有50米以上的距离 1  2  3  6最绝对不通的。

网友:
这个绝对问题的

网友:
百兆数是4跟线,千兆是八根线。1236的接法是对的

网友:
123456通说明线是好的!~你检查一下网卡吧~

网友:
百兆的网络有1236这四芯就够了,测线仪测是通的不见得线就是好的,如果线有短路的测线仪不见得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