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要注意不要随便改变参数

楼主(2010-07-11):
换电容要注意不要随便改变参数 今天我修个技展500W的电源  没待机5V输出  检查待机5V滤波电容鼓包短路  换上同型号电容 待机5V正常了。测量发现3.3V只有3.1V   5V有2只和3.3V 2只滤波都有轻微鼓包  都是10V 2200U的  由于我手里没10V的 用16V2200的代换  结果5V电压正常  3.3V 变成2.7V了  奇怪电容是新的  换了几只都这样  最后换上2个10V3300U 电压升到3.4V 上机一切OK  总结 我想可能是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了电容耐压  就自动降低了容量  我以前在修修中也遇见过  电容增加容量可以 不能增加耐压  我把它写出来 希望大家维修时注意   自己制造了故障 自己找不出来。

网友(点评):
耸人听闻,一知半解。

网友(点评):
小声点,别冒把。

网友(点评):
本来还能用 换了电容后不能用了,死活找不到原因,最后报废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那就是这电源设计的问题。3.3输出功率肯定不足或者有问题。根本不存在耐压影响容量的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感觉耐压值,,,越大越好,,,,一直都是没有去注意

网友:
  呵呵 没听说过 不要耸人听闻

网友:
不会是用了劣质电容了吧,我所换的常用的有红宝石MBZ,MCZ,松下FC,FJ,日本化工,三洋,最看不过修电源用旧电容和假电容,一个电容才多少钱,要换就换好点,才耐用,本来已经工作很久容量大减还换上,有的假的,差的漏电很大,偶尔还有可能碰见短路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能是3.3V的负载电阻开路了。检查一下再说。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容有问题,同容量的高耐压代换低耐压的多了

网友:
大家看清楚 动不动就说电容问题   我用的都是新电容   都用电容表测试过    都是一样的电容16V2200的用在5V上滤波就没问题  3.3V电压就降低  我修这电源就换了这5个电容电压就修好了  电源没其他问题 以前我在修彩电和彩显开关电源时也遇见过。用高电压电容代换低电压 电容耐压提升太多 电路不会正常工作的。我个人认为电容还是用原规格的好  没实践没发言权。

网友(点评):
虽然我是坚决赞成电容原值更换,但我还是觉得原因你的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我代换好象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呵呵,有可能是还没有碰到,谢谢楼主提醒,下次出现问题时可得多留个心眼

网友:
一般的是可以代用的·
  lz可能遇到的是个别机器·

网友:
我修电源用的都是16V的电容,不管原来损坏的是10V还是16V的,代换也没有发现过有毛病。

网友:
如果不是电路的问题就是电容的问题,电容还有一个参数漏电,下面的一些回复是摘的:是在南通工作的,网络 ID是FU-80版主说的:  电源用的电容,跟着主板用的就可以了,MBZ是红宝石高频电容里面低阻抗最好的一款,开关电源用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之所以用以上的那些电容,也是上当用过些假牌电容,发现主板电容其实也容易买,就用了也不是很贵,再说电源工作了几年坏了,换的电容总不能几个月就坏了,至少能再用几年反正新的好的也不贵!以前也爱好音响,接触了好几个品牌的电容,现在要辨别真假电容问题不大,也见过修电器的朋友用的电容,套壳假日本牌子的有,国产中较差也有,好的电容很少,只要能用就行,不用计较,买电容我见到假的只是笑笑说这种不要,没有当面说是假,假电容我不会买的,毕竟见的牌子多了,也上过当分辨能力也强了,也送过些电容给朋友,他用的那些电容质量比起我的这些差远了,国产电容好的有RM,江海,南通和平等但难买,市面经常见的假日本电容有假红宝石.假日本化工,假 ELNA,假三洋,假日立,假nichicon,假松下等等,ELNA刚可开始用漏电较大,发热也大.

网友:
没听说过耐压高了容量就自己变底了。。电容的容量和耐压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参数。。。如果你代换的电容容量相差太大而使输出电压变小还能有可能。提高了耐压值就不对了这根本就不可能。。。

网友:
建议楼主修修电子基础

网友:
是你的買的電容有問題.

网友:
电容除了容量和耐压外还有很多参数的,阻抗、容抗、温度、漏电等
象你所说16V代10V都不行,就要考虑你所换的电容容抗和漏电的参数了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我以前也那样代换过正常。

网友:
还是电容的参数问题,可能是电容频率不对吧?

网友:
这是在藐视基本的电子学。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推荐更换固态电容

网友(点评):
如果用10v、16v的固态电容,维修成本比电源还贵。

网友:
“如果用10v、16v的固态电容,维修成本比电源还贵”

我买的470U 6.3V富士通固态电容才5毛钱一个,330U 16V日化电容1元一个,820U 6.3V三洋固态电容1.1元一个,在开关电源里固态电容可以代换容量大一倍的普通电容,而且寿命极长,绝不爆浆。

网友:
没问题 ,耐压高的都没事 。10v 2000  可以用16V 220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