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报1802错误

楼主(2010-07-11):
加上无线网卡后报1802错误,知道这是加了非IBM认证的无线网卡所致,找了个JUMP1802破解补丁,用光盘引导在DOS下运行后还是不行,真晕了
网友说要换无线网卡上的一个4脚白色的芯片但不是晶振,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啊,我看了四脚的那个应该是晶振啊???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
还是买个网卡吧。我的T60也是一个样。

网友:
好久没开张了,这是客户要求的,要内置的,我试了好几个MINI PCI无线网卡了,都不行

网友:
换个试试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怎么换?去哪弄那个东西?

网友:
破解掉它,可以的,我晚上给你传附件,网上的不能用在R32上,不一样。

网友:
使用说明: 很简单,把下载的文件解压缩,得到ISO文件,把它刻录成可启动光盘。在升级之前,先确认一下你机器现在BIOS的版本,如果是相同版本,比如说T43,是1.29的,那就降一降,比如降到1.02版,或者1.28版,随便。之后通过光盘引导后再升级BIOS,升级完毕重启后,屏幕会提示'0191: System Security - 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 ,直接按F1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再按F10保存并退出,重启,搞定!
文件来自互联网,按这个方法操作就可以了,我刷过的,绝对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