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NCE屏,用十分钟左右开始白屏.怎么查故障点

楼主(2010-07-11):
求教大家:一NCE屏,用十分钟左右开始白屏.怎么查故障点.已经排除电源,驱动板问题.确认是屏自身问题.一开始工作正常,大约工作十分钟后就开始发白,最后看不到图像了,白屏.关机等上半小时,再开机重复这样的故障.请问这样的屏有的维修吗?

网友:
楼主这样发问我觉得很不清楚,不过可以检查一下ad版跟t-con上几个dc-dc的电路是否正常,不过虚焊的成份居多,先补焊以上两个版块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