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求助

楼主(2010-07-11):
华硕F3J求助1
ASUS F3J,945PM芯片组,EC为IT8410TE。不装CMOS电池自动开机,装上CMOS电池后,按开关没反应。PM_PWRBTN#恒高。换过南桥。EC坏了还是BIOS有问题?没图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机器背面是不是有个小孔啊,那是复位南桥的嗯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你所说的开机能显示吗?装上电池后开关有没有开机电压?

网友:
先刷BLOS吧,然后在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注意那块小电池的电压拉低没啊       那边上有个小电容漏电  就那样了

网友:
自动开机能点亮吗如果能的话那重点查开机电路就行了

网友:
恩,电池旁边的小电容也是比较容易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