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佳能一体机质保问题。

楼主(2010-07-11):
咨询一下,佳能一体机,MP638,购买时,商家承诺保一年。但是使用一年不到,搓纸轮部份齿轮出问题(发出响声),请问这部份是属于他们免费保的范围吗?商家说不保,要出300维修费,有依据吗?我只知道喷头,墨盒这耗材部份是不保的范围。但搓纸轮齿轮部份坏,应该不是耗材吧!!有没有做佳能的朋友?请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这年头,什么都难说

网友:
佳能喷墨打印机和喷墨一体机产品保修规定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在按照使用说明和操作指南正常使用情况下,如机器发生故障,请用户与就近的佳能授权的信息消费产品维修店【佳能授权的信息消费产品维修店名单请查询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主页http://www.canon.com.cn】联系进行保修,在要求保修时,请出示保修书和购机发票,除本保修规定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之外,保期免费提供。

1. 保修期限
产品自购买之日起1年之内,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使用产品而发生故障的,可根据此保修政策,凭本保修卡及购机发票或购机收据在佳能授权的信息消费产品维修店享受保修服务。
经佳能授权的信息消费产品维修店维修的产品,在原保修期内继续享受保修服务;若距保修期结束已不足三个月,则所更换的配件自更换之日起享有三个月的保修。
2. 保修期内以下修理也将收费:
a)未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b)购买后发生的,因摔落、进水而造成损坏的;
c)因在非佳能授仅的维修店进行修理、改造、分解、清洁而造成损坏的;
d)保修卡上未记载或涂改销售日期、产品型号、产品系列号、发票号、用户姓名、销售店名称或无销售店印盖的*;
e)保修卡上记载的产品型号或产品系列号与商品实物不符的;
f)因未使用佳能推荐之消耗品(墨水盒、墨盒、硒鼓、电池、纸等)而引起损坏的;
g)因使用盗版软件而造成损坏的;
h)使用过程中感染病毒而造成损坏的;
i)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仔细核对保修卡上的内容填写的准确性

3. 本产品附件及选择性部品(用户手册、软盘、光盘等)不在保修范围之内。打印机产品的消耗品(墨水盒、墨盒、硒鼓、电池、电池适配器、纸等)不在保修范围之内。(佳能保留没有事先通知更消耗品、选择性物品及附件的权利)

4. 在保修中所更换的配件采用新配件或性能与新配件相应的再生配件。

5. 保修中所更换下来的瑕疵配件归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6. 因产品故障引起的随附性损失(包括未来可得收益等)不予补偿。

7. 本保修政策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有效。
*本产品的维修服务所需的维修零部件的最长保有期为,产品停产后5年。即使超过上述保有期限,根据故障具体情况也有可予以维修的情形,详情请咨询佳能授权的信息消费类产品维修店。

即使在上述保有期内,如果本产品难以维修时,也会存在同佳能指定的其他产品进行交换的情况,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