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损坏会引起掉电问题么

楼主(2010-07-11):
台式机,风扇转一下掉电,会是内存问题么?

网友:
应该不是把?是不是12V保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情况还不清楚,朋友的电脑,说拿给别人看,插上替换内存就可以过自检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试啊,应该是有短路现象吧

网友:
你那不是掉电,是重启。有的主板自检不过内存时,会重新启动---就是你所描述的,风扇转一下停,停了又转......

网友:
3.3V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