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T400A-C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7-11):
SL-KT400A-C主板 是462的U 2200的
故障是:上U跑一下D1就复位灯常亮,U供电就没有了
1.上假负载测试的时候u上的供电正常  有波形  时钟。内存 桥供电正常 可以正常开关几 和复位
2.一上U 就跑一下D1就复位灯常亮,U供电就没有了  其它电压还有
我晕啊    我换了U 还是原故障  客户的2200是好的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查DDRVTT,一般是9173,换CPU电源管理,再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现在好了   但是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我用烤箱烤了一下  现在亮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