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11):
请教开机风扇转一下掉电,内存坏的几率能有多大?

网友:
内存坏的几率很小
主板,电源。CPU坏的可能大

这些问题拜托以后不要在问了!
几率大不大有什么意义?LZ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网友:
主板保护吧,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拔掉十二伏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 远程培训课件里的哦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块这样的主板,还没有修出来,少某个供电不容易测出,还没等测呢就断电了

网友:
呵呵我经常遇到  很难修。所以大部分建议换 然后自己来修好了用。呵呵

网友:
一般是12V短了,测试MOS管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测各个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我经常碰到的是跑26掉电的,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搞好一块,气死了,跑26掉电的,有哪位师傅搞好过啊,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