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绿线电压低,上机无法启动 (已解决)

楼主(2010-07-11):
      航嘉电源上机开启,CPU风扇转转就停,拆下通电量紫线有5V,绿线只有3.06V.短绿线与地能启动,量12V,5V,3.3V都正常.电源IC是SG6105DZ,  绿线与SG6105DZ的第一只脚相通也只有3.06V,请大家指点下,是不是电源IC 6105已坏? 在论坛搜到相关贴子就好象说到SG6105第一只脚没有3.6--5.2V的话就是坏了.另我手上有SG6105D能互换吧?

      早上回公司把电源的高压电容焊下,测分压电阻没问题,测电容也没问题,焊回!测次级的整流管也没开路.那只好换电源IC 6105,这IC是从一杂牌电源拆下的,手上也没有新IC!换上后测量绿线电压有3.15V.没法也只好上机试试,结果可以开机,现在就用这电源上的网!谢谢各位前辈关注!!

      多谢前辈加分,这个航嘉电源用的时间不长,电容出问题的机会不大.但紫线部份还是换上两个红宝石10V1000UF的电容,换电容前后电压没变动都是5V.修电源我还在学习,辅助电源还要检查那部份请前辈多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案例本来我可以加10分的,但还是有点疑惑。感觉原来的sg6105没有坏。是我的话就会查辅助电源的供电的。

网友:
检查绿线连接的电解电容是否不良,反馈电路上的三端稳压431是否正常(可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线是直接由SG6105的第一只脚引出没电解的,背面是贴片,431我换一下试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百度查了一上431是集成在SG6105里了,只能试换SG6105了!

网友:
这种电源的集成度高呀,比494 339的难搞些。

网友:
3.06V不一定是电压低不能启动   明显的是带不懂负载  先测300V电压正常吗??在就是IC供电滤波电容  输出整流管有一端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高压电容与输出整流管我再测量一下也可以.  IC供电是由SB 5V提供的吧,我已把两个电解换成红宝石了,SG6105由论坛查到待机电压,IC的第一只脚的对地电压是4.8V,这个与3.06差太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为什么要谢谢我哦?IC的供电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这种IC的电源我有没有修过,我都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道谢是一种教养。。。。你参与别人的求助。。别人道谢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网友:
HS8108与SG6105D的引脚功能一样,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