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400开机无显,外接也无显,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0-07-11):
同方V400开机无显,外接也无显,有进系统声音,检测屏为好的,不知是高压条问题还是屏线问题?外接灯管不亮,屏线有6根线接高压条,测电压 1.89V , 1.88V , 0V  ,1.78V, 0V, 0V ,是否没有开启电压?因手上检测设备有限,新手求助,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6根线是都是主板上到高压条的吧,那样你量下19V跟控制3,3有就行了,在量主板到屏线两头是否导通,最后一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做显卡,绝对好

网友:
NV卡吧,加焊下试试看应该有效果

网友:
不用测了,直接做显卡。百分之百号

网友:
处接都没有显示.说明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热心提点,测屏线通的,应该属大家说的显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应该不是高压条问题,就算灯管不亮也应该可以看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