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BB这种内存什么搞?

楼主(2010-07-11):
有些板可以点亮,有些不能点亮,能点亮但会兰屏死机,用RST测试又没有问题,请问贝贝版主,这样的条什么办?

网友:
换软件测试 没问题的话改spd。重点在spd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是DDR1代,需要用JACKY软件进行老化测试

网友:
请问贝贝版主,所谓的jacky是 MEMTEST86+JACKY版本吗?老化检测主要看那一项。怎样知道哪个颗粒老化严重?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是DDR1代,需要用JACKY软件进行老化测试
引用 网友A:

    回BB,这有几条都是DDR1的,JACKY这个软体不什么会用,有相关的说明书吗

网友:
一样的,买个插槽.照样放在主板上测.

就是排位跟台试机的有点不一样,.  这个要靠你自己靠靠琢磨.

实在确认不了是哪个颗粒坏本人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在你怀疑坏的那个颗粒哪里把排阻弄连锡,拿去测一下就能确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