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网卡不通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1):
今天接到一IBMR40的本本,故障现象为插上网线后网卡灯不亮,系统里显示为网线未插好。对于这款
笔记本
这个故障是通病,通常都是隔离线圈虚焊(HB914-3-AT)造成的。所以对其补焊后,接通电源开机,插上网线后发现网卡灯已经亮了,经系统后已经可以上网了。
网卡灯不亮

网友:
嗯,以后碰到这款机子的这种问题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受教了。

网友:
老问题了,R40的机器修的也不多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线圈是不是网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