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的CPUIO短路拉~

楼主(2010-07-11):
IBM T42的VCCCPUIO对地短路了,断开L11,测量还是短路,说明供电的管子Q6没问题,断开U29-MAX1845的供电脚,还是短路。这个机子的CPUIO同时也给北桥供电,那么现在这个板子是不已经完蛋了。北桥OVER了。

网友:
付上图纸,第67页的L11短路。

网友:
查查供电管是不是传了

网友:
是纯短还是半短,纯短就电击看看,半短就要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供电管子已经拆除,还是短路,是阻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