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用电源不通电 电池也充不了电

楼主(2010-07-11):
DELL 6400
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用电源不通电 电池也充不了电
换过8731AE也不行
哪位大哥有遇到过?

网友:
哈哈,我很怀疑电源有没有进到板上

网友:
主板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这都没有亮就看电源隔离保护咯!

网友:
可以换一个好的适配器试试,如果没有同样的适配器可以用检测一下适配器的输出是否正常,我也是新手没什么好的方法,如果适配器是好的那可以最小化看主板上不上电,如果不上电只那应该就是主板有问题,只有修主板了,现在我也刚开始自学笔记本芯片维修没什么好的建议!请高手给你建议吧!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和充放电电路把

网友:
你可以用恒流源试下,看下电流这样比较直观一点,要不你测下你的适配器是不是好的?插上电源后测公共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换个电源在不行就要修主板了主要看保护隔离充电一块

网友:
查ACIN检测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適配口和電池充放電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把心得写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