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OC 915sw 显示器怎么拆开

楼主(2010-07-11):
请教下AOC 915sw 显示器怎么拆开,观察了下着个显示器是暗扣的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拆,怕弄花了客户不高兴

网友:
把底座拿掉后,下面有一根钉,卸掉后,从下部用一字启子撬吧,启子向里别着撬,一般都弄不花的.

网友:
下面没有一根钉哦

网友:
先用螺丝刀拆开一个小口再放个电话卡进去刷过去就开了

网友:
要稍稍使点暴力,,就开了,,

网友:
还是新手没拆过呢!

网友:
用手掰前面的,稍微使点尽

网友:
刚才拆了一个 按5L的方法搞定 不过底部有点花了!~

这个显示器真够难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