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530不触发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0-07-11):
有哪位维友修过此机啊,待机3。3V 5V只有供电芯片(TPS 51120)上有,旁边的两个待机电压的电感无电压,我曾别人说过有的机器待机没有3。3V和5V,不知道此型号机器有没有啊,插可调电源,电流由0。01变为0。00,量了下也没发现短路,也没有发热的管子和芯片,供电芯片加焊过也未果,哪位朋友修过此机器啊,给点思路,想换个IO试下,可没找到同样型号。

愁啊愁,愁的白了头。

会员23966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可能,同时没有3M 5M ,一定有一个存在的,看图纸看IO待机供电为几V。。。

网友:
51120可爱坏了  楼主先换了它再试试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手上也有这个机器啊,也是不触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对不住你了,没有及时回复你,这机器第二天客户就取走,连个研究的时间也没有,我手头也没这料板,代换元件都不好找,我从事笔记本半年,是新手,新出的一些高端机好多都搞不定,二代测试卡也用不了,有时怕老板白眼,我不敢轻易动,怕动的故障扩大。我们同事中没有一个能挑起大梁的,都是平辈们,有的比较自私,你修的板子我不看,我修的板子不需你来看。呵呵,都成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还没修好客户就急着拿走了,不等着我研究了。供电IC我也想换一个,可惜手头没有,一个又怕不好,还赔钱。这机器待机电感该不该有3。3    5V我都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