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cer Al1916w显示器出现水波纹

楼主(2010-07-11):
本人不会修显示器,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了,显示器有水波纹一跳一跳的,今天打开看了发现电源板上面有两个电容坏了,鼓包了已经,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两个电容坏了引起的屏幕出现这种现象,已经排除主机,音箱,电源线VGA线引起的故障

网友:
既然看到明显故障,那就先排除明显故障,再看

网友:
你换啊,这还要问

网友:
400V电容是不是坏了。测电容二脚电压有没有300V电压。如没有。就是坏了

网友:
电容爆了虑波不良一些杂波干扰到后级电路把电容换掉

网友:
楼主真逗有时间发帖没时间换下来试试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给高压板供电滤波用的,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还不好你就换驱动板吧……反正一个个的试试好了就对了。

网友:
LZ电容换了先··我碰到好几台的液晶都是爆电容导致白屏···===特别是ACER的液晶

网友:
因为楼主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甚至可能连铬铁都没有。

网友:
说来实在是惭愧,小弟对这方面维修确实一点不懂,真的感谢各位的指点,现在就想问一下谁知道我板子上的电容的具体型号,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25V220UF的,今天我也换了两个,但是开机还是没有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维修的。开机后灯是正常的,但没有显示,我测了下输出的电压,好像是没有5V和13.8V输出,请问大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0-09-09):
鼓包电容必须换掉!

网友(2010-10-11):
我朋友一台显示器也是这个型号,开始时突然黑屏,拿到ACER专修店,JS给换了一块电源板,开机正常了,但是有水波纹滚动。JS要400元维修费。朋友没修,拿来给我看。我查,电源板丢失两枚电容,正是你图中标出的,一枚C200,另一枚CE101。查图这两枚电容为220UF/25V。原来是JS将鼓包电容拆掉,用一块没有这两枚电容的另一块电源板,哄骗顾客。由于正两枚是高压部分和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去掉后水波纹必然出现。其中CE101,换容量稍大一些的对水波纹抑制效果要好一些。C200换稍大一些的对现实细腻程度会有帮助。其实维修这个毛病只花了几大毛,JS却要400元,简直没有天理了!!!朋友你换了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掉电容就好了,滤波不良。

网友:
你的问题不一定是那两个电容引起的,你先检查电源板,特别注意120UF/400v那只大电容,如果漏液一定要换掉。电源如正常,去找高压部分,不显示很可能是背景灯不亮造成,背景灯是靠高压点燃的。

网友:
25V220UF的,今天我也换了两个,但是开机还是没有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维修的。开机 ...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Acer17寸液晶显示器AL1715指示灯闪,黑屏

故障现象:

宏基17寸液晶显示器AL1715指示灯不断闪,黑屏。

检测过程及故障分析:

一般液晶显示器中,指示灯能亮,说明机子的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指示灯闪,说明除电源部分的其它电路部分存在短路。

拆机,发现此机的电源板与高压板集成在一起,先查高压板部分,在细测Q739 C5707时,发现C5707的C、E极已击穿了,更换C5707后,故障排除。

网友:
经过实际测试,C200这只电容对水波纹滚动影响不大,关键是CE101那只电容若没有容量,水波纹滚动严重。

网友:
        这款机器中,电源板部分的120UF/400v非常容易失效,因为它处在散热片旁边,这只电容失效后,开关电源就不能正常工作,可以起黑屏不能开机等问题。发现漏液时,一定要换掉,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网友(2013-04-23):
我的是水波纹 一波一波往上走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爆了虑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