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11):
有一主板用假负载通电后测不出主供电、时钟、复位,去了假负载,测得场管输出1.08V ,正常,时钟测得时钟心片边上有两个电阻,分别是0.38左右,也正常,CPU的复位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测?北桥边上的场管也有1.18左右的电压,跑线和北桥边上的电阻相通,内存也有1.8V的供电正常。AGP边上的场管有1.6左右的电压,测得其B8角没有时钟0V。A7复位只有0V,无跳变,PCI倒数第一角有5V供电,倒数第五角有3.3V,测得A15复位角有3.3V,无跳变,时钟B16角有3.3V ,测得IDE第一角有5V ,有跳变。BIOS32有供电3.3V,31角时钟有3.3V,复位2角有5V ,无跳变,请问是不是查哪里,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AGP B7才是时钟。

网友(点评):
你的本来要1.6V左右的时钟怎么都变成3.3了。

网友:
带上假负载或CPU测吧(有些775的板子不上真U不会有VCORE输出)
不带假负载或者真U测得的数据,毫无意义

网友:
上了CPU后,VCORE1.08v? 你测下上下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否有2-9V的电压。
如果没有2-9V,说明VCORE还是没有出来。
如果有电压说明VCORE是有波形的,需要继续查时钟。时钟的3个条件是供电,14.318M,VTTPWRGD,你的时钟3.3V不对的。

网友:
月饼老师好专业
讼坛的一支柱子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顶下月饼,一针见血

网友:
时钟测的不对,饼哥告诉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