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11):
其实维修中,会遇到很多你无法想象的问题,有些跟正常的思维联系不上,比如掉电,我们所知道的掉电有哪些可能引起的,象温度高,显卡等硬件问题,电压电流不正常,。。。还有很多带我们去找的问题。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你的发贴内容。

网友:
发的什么玩意!!!!

网友:
这也算是经验??
不过关于掉电,有没有比较系统的分析思路?
找了很多贴子,都是加焊CPU 控制IC,要么是温控损坏,加焊EC,IO,北桥,南桥,或是某电容短路,电阻开焊。但是感觉很少有清晰的分析思路。

网友:
楼主还没弄清什么是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