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不触发 新手接机搞搞

楼主(2010-07-11):
新手维修DV1000  今天 接了一台DV1000  进水半年左右  无待机  全拆出后见8743腐蚀坏了  更换  有待机0.01  3V 5V 都出来了  但是不触发  87541测试正常  Y8晶整有0.3V  属正常 南桥晶整0.27 但是南桥好像是没供电  不起振 换南桥 故障依旧  看贴说8743易坏 但是我觉得这台有电压出来 开关处也有3V    插电源瞬间达到0.02 再降到0.01  DV1000没有修过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量一下开关.还有没有到IO.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IO坏了

网友:
我发现这种现象I/O极易坏,和南桥没有关系 开关电压被拉低后直接进I/O 还没到南桥就短了

网友:
找个上电时序,一步步量去.

网友:
楼主到网上找找这个板子的图纸和点位 相关资料很多的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查IO开机条件那个没有满足  不开机就南桥IO两个的问题多一点  慢慢查应该可以修出来的啊

网友:
这机器有很多问题,MAX1999  南桥都爱虚焊,IO易坏,重点查查吧

网友:
楼主还是把查过的地方说出来以便大家研究,不然大多的问题都会是不触发。

网友:
PC97551爱坏,重点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