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用了两个400的 条子后,外频怎么就成了333了

楼主(2010-07-11):
AMD3200+的处理器,本来是1G的内存,从我朋友那边搞了一个一样的条子,一模一样!单独的条子是了机器全是400的外频,可是,当我为了扩展内存,上了两个,咱也用了传说中的双通道内存之后,悲剧的一幕发生了!原本400的外频,就在那 一 瞬间变成了333,请教,为什么!!!

网友:
新增加的内存 单独使用时  频是多少?如果是333 那就正常了,如果单独用400,那估计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主板说明书,有的主板为了稳定,组双通道的时候会自动降频

网友:
不用担心,是主板自动降频。

网友:
可以在BIOS里面自己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