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映泰的板子

楼主(2010-07-11):
一块映泰 K8T80-A7  上CPU假负载测 核心1.5V PG2.65V VTT1.2 总线1.2V VDDA2.65V    基准电压为 -0.9V(会持续升高到0V)   无复位,复位排针有5V,PCIRST为V,点排针复位灯不跳变, 跑线只找到排针的上拉电路,桥 内存供电正常。另一块 K8T800-A7A 不触发,晶振波、开机排针电压、8237R待机3.3V 2.5V 正常,IO都是不参与触发的8705,RSMRST 找不到检测点,求高人指点,有图的情传一份,谢谢。

网友:
第一张不复位的:把板子上所有供电都查遍!如果都正常就测测时钟,就测一下BIOS的31脚,应该有1.6V 33MHZ的波形。  这些都是复位的前提条件
第二张,从ATX 绿线开始跑一下线路,看是到了开机三极管还是直接了南桥

另外两张板子都要注意一下板子上有没有时序控制芯片如282M

网友:
第一块有  PCI B16 1.7V,都没有 IT8282M

网友:
绿线还没有跑   下班了  明天继续

网友:
第一块查 一下VRMPG跟ATXPG 有没正常发到南桥

网友:
第一块块板子跑线复位排针跑到  ATPA01上第11脚 sys_reset#了,第二块跑绿线也跑到 ATPA01G 上第12脚 ATX_PSON# 了,手上没有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