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OO,进水已修复,能正常开关机,但就是不能重启,重启后不亮,电流1.11

楼主(2010-07-11):
T4OO,进水已修复,能正常开关机,但就是不能重启,重启后不亮,电流跑到1.11 现在没思路了,求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看看正常不?修过这种情况但是不是进水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T400  刚开始不开机,把断线接好后  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时自动重启好几次才能点亮,当时也是没有办法了,后来反复测量,运气很好  发现在联想芯片后面有一个电阻失效了  没有任何阻止,也是在进水的那一块,换了之后 ,开机什么都好了,运气好,望你也有好运气

网友(2011-01-17):
插上BIOS电池,让他重启到开机不拨BIOS就行了

网友(2013-05-03):
我接到台SONY CS25H,重启不亮机,关机就不开机。必须要把BIOS电池拔掉,再开才可以开机。郁闷中。。。

网友(2016-12-23):
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可以在重启不亮机的时候查一下工作条件,不行就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A(2017-03-17):
我有一台Z470,可正常开关机。在电源项里点重启。电流不能归零,也重启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Z470,可正常开关机。在电源项里点重启。电流不能归零,也重启不起来。

重启电流到多少a,可以考虑bios程序问题

网友A(2017-04-17):
引用 网友B:
重启电流到多少a,可以考虑bios程序问题

已修复,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是复位的问题。

好的,还是按照时序修机器比较靠谱,按照时序大多数机器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