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0寸显示器1小时黑一次屏

楼主(2010-07-11):
HKC20寸显示器  每隔一小时都要黑一次屏  原来有这样的现象  后来我换了高压条  将近20天  问题又来了  现在应该考虑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你换过的机器上,接外接灯管测试,如果正常,换灯管OK。
不行的话,要查开关电源,如果正常,再换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这和灯管有关吗  灯管老化  黑了  就点不亮呀

网友:
灯管接触虚焊了一些,通过使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关机一会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如果黑屏的时候再按开关又亮一下和灯管完全坏了及高压部分损坏一样的故障

网友:
摸一下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好烫,高压板用什么芯片有可能机太热过温保护。

网友:
屏灯管有问题 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电源  高压灯管  就这三部分  排除法一样一样的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是高压条的14V(HKC)供电线太细,高电压 那条线大电流,已经顶不起点灯管的需求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连供电线很细这种问题都发现了,线是不是在发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高压板是开关电源的主要负载,供电VCC的连接线都有两根或以上,通用板也这样,但许多人改装时容易忽略这一点,如果改装板功耗比原装板大,单线的线径过细会引起压降会过大(同时还有接插头的接触电阻引起的压降),会造成你说的这个现象。
但你的电源是14V,如果改装板是12V供电,一般不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

建议再多测试一下吧。

网友:
这问题很复杂  建议楼主换19的灯管吧  不然问题会一直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