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掉电

楼主(2010-07-11):
IBM T41,开机可以进系统,一会就掉电,掉电之后,马上开机,就开不起来了,一直掉电,CPU风扇很热,加焊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请问大家有什么思路

网友:
做做显卡看看可能是虚了

网友:
应该先看看散热通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机器散热不好,那掉电就很正常了。

网友:
还是三楼主说得对,先清理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首先要把散热搞好在考虑别的原因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我一向是不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不去动BGA,虽我我有设备,但我觉得修机子就要从简单到复杂的排除,不过一些通病机型除外,这样是为了节约维修时间提高经济收入呵呵

网友:
先确定是不散热问题引起的掉电  不要盲目去动手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我认为是供电系统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先检查下散热方面的原因吧,别一开始就干桥,要找到问题确定了桥的问题再干。

网友:
找一下看有没有被腐蚀的地方

网友:
我遇到过是风扇引起的进系后掉电现象,换风扇后解决问题

网友:
先用软件测一个主板还有显卡各温度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更换一个CPU,就好了,不掉电了,估计是CPU性能不良导致发热量太大,换了一个良好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