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测滤波电容的电压,是不是直接带电测量滤波电容的两只脚啊?我看“看图学修液晶显示器”书里介绍的测量电容是要将万用表的表笔的正达在电容的负上,负表笔达在电容的正上,是这样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红表笔接电容正极,黑表笔负极,读数就是电压值,如果表笔接反了以无所谓,只不过读数是个负值,取它的绝对值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只是大慨的测一下电容的容量有没充放电功能,真测电容容量就要用到电容表。

网友:
测量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当然是要加电时测量了,

网友:
正确的操作,不过表要打到20V上,测电容的脚是一种很直接的办法很实用,可以直接判断有电压输出,可以为下一步做很好的判断是那里问题。

网友:
买个电容表最好不过了 修液晶很棒的 把电容拆下来 测一下就OK了

网友:
两脚有一个接地。一个不接

网友:
红接正,黑接负,电子表无所谓,我用的指针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