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电源

楼主(2010-07-11):
长城350P4电源,打开看到3.3V橙色线,经过电感后,PCB板线烧断,接上后,电源不转了,查一下,无果,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烧断肯定有问题 看看是否短路 不转应该是自保护

网友:
没有看到断路的地方呀

网友:
在没思路的情况下,就按部就班的排查吧:先看待机时,5vsb是否有,再确定是排查主供电电路还是排查辅助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