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阻值

楼主(2010-07-11):
有一场管测得正向阻值192 (红接S黑接D),  反向阻值162,通电测得G级只有0.61V    S极有2.5V ,D极有3.3V和ATX电源橙色相通,是不是坏了这个场管坏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
没坏,这个管的作用是将3.3V变2.5V的,这应该是一代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场管最好拆下来测DS之间只有一组500左右的数值

网友:
应该是1085三端稳压器吧  看上去像场管

网友:
大明说的对,你要说下那元件本体标示是什么。

网友:
我敢肯定这个不是一个场管。。。。

网友:
场管应该拆下来测最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