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替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1):
原来的行管是C5855,请问能不能用D2553替换呢?

网友:
C5411就行了吧

网友:
不行乱代换,最好找相同型号的

网友:
D2553是带阻的,显示器少有用带阻的,一般C5411都可代,

网友:
D2553在电视上用得较多,频率低,恢复时间慢,如果用在显示器上会出现功耗大而损坏的。具体现象就是代换后功耗大温度上升很快,一会就会击穿损坏。用C5411是个不错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子最好用原型号的,用C5129效果比较好,实在找不到,就用C5411代。
主要是TON OFF参数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