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加电烧南桥?

楼主(2010-07-11):
机器是同方超锐3650,开机掉电,测3V场管输出脚对地27欧,疑似短路
请问可不可以在此处加电烧南桥,如加电后南桥发烫,是不是就可以判定南桥坏

网友:
不用加电烧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前提是网卡等正常

网友:
我就是想问问可不可以用加电烧南桥这个思路,会不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不会  控制好电流就没问题

网友:
还是不要这样做。南桥工作的时候它用好几组电压,比如待机的时候就有3.3伏和1。几伏,如果没有1。几伏,南桥就是正常的也会发烫,所以这样烧,南桥烫说明不了南桥就坏了。

网友:
是INTER的。
再问下27欧的阻值肯定不对是吧

网友:
可以的一般3.3V短路都是南桥短路了不是很确定的话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不加电去烧南桥。再说南桥有好几组供电啊

网友:
南桥很烫?有条件的话就换个南桥。

网友:
开机南桥热,可以打一下PCI A14对地阻值,短了就拆板上同时也用到3.3SB的件,拆了还是短路的话,那就动南桥

网友:
可以试一个,如果南桥本身没问题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我就直接杀南桥了,又快又好!

网友:
烧吧!烧烧更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 南桥发烫的时候 电流是不会很大的 而短路烧的时候 南桥发烫的时候  电流会很大

网友:
11楼的凝海兄弟能说的详细一些吗???PCI的A14可以测出南桥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