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原来是通病!航嘉HK300电源不可思议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0-07-11):
一台航嘉电源,型号HK300-51AP,品牌机上的。用的时间有点长,里面灰尘很多,想拆开清灰。这个电源使用一切正常,只是在开机的时候会有点高频啸叫,开机一会儿就没有了。

拆开后,清理了灰尘,把风扇上了点油,装好后,试机,竟然开不了机了!按开机键,CPU风扇一转即停,同时通电一瞬间听见有很响的吱吱声。把电源单独从主机里拆出来,短接绿线黑线,能通电,但同样也有很响的吱吱声,怕烧了电源,赶紧断电。

我就拆开电源清理了灰尘,怎么电源就坏了呢?查吧。这个毛病,先怀疑有没有脱焊,查了没有;又怀疑电容,把该换的电容都换了,也不行;又怀疑KA7500旁边的电位器,换了一个仍然不行。这下实在想不通了,真不可思议。

没办法了,只好上基地,看看有没有人遇见这个情况。正好在基地上看见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805-1-2.html
同样是航嘉电源,开机有啸叫,查了竟然是KA7500附近的胶漏电了!我的这个电源同样也有这个毛病,开机啸叫,热机就没有了。在KA7500的同样的位置也有发黄发黑的胶!二话不说,马上把胶清除掉,发现胶下面的元件都有点腐蚀了。清理干净后,用无水酒精擦洗,烘干,上机测试,一切正常,同时以前开机啸叫的毛病也没有了!

看来,PCB上涂的胶漏电是航嘉电源的通病,望各位注意。

借用下上面那个帖子里的照片,我的电源里面的胶位置和这个一模一样。估计就是胶涂在了KA7500 1、2脚之间,漏电造成KA7500工作异常,产生啸叫,甚至不开机。至于为什么清灰导致故障加重,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

 会员0元2022-12-16 04:31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哈下次我修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些胶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金河田近日也出现了类似故障,一直没有找到故障点,明天拆开看下,是不是也是这个胶在导鬼

网友:
有机个服务器电源也有啸叫 换了好多电容都没用,试试楼主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了一招。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胶受潮,胶有一定的电阻造成的。

网友:
印像中看过这个图。。。。原作者好像说这是因为这胶沾有针脚上导至的短路现像。。。

网友:
今天又长了见识,有时候我新买的航嘉电源用起来,里面会有股烧糊的味道,但是又不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发现过几个电源,用胶水把电阻和电容连在1起,胶水变黄黑色了,估计发热大传导给电容,电容已经鼓了,下面还有干了的漏液,腐蚀了旁边几跟脚。

厂家为什么用胶连东西啊,奇怪了。电源里面的东西又不移位?

网友:
电源上的胶真多,两个大的滤波电容也有很多胶,这样的话,还是应该多注意了

网友(2010-08-29):
是啊·  不明白为什么电源里面需要用胶······  难道是用焊接的 不够结实 ?

网友(2010-10-15):
可能是怕哪天放炮的时候冲太高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