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HP 屏闪求助

楼主(2010-07-11):
有一台HP 集显的机器,型号没有注意,故障是开机时图像基本正常,最下面有几条白色横线跳动,机器用半个小时后开始图像整体闪动,很厉害。大家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横线
求助

网友:
开机测12V5V还有3OOvJ是否稳定

网友:
换屏,最近连续碰到闪屏的机器,还大多数都是LG的屏。HP,联想,THINK,都碰到好几台,估计跟温度还有关系

网友:
直接换屏就是了,我已经换很多台了

网友:
有没有人能发个资料怎么修这种LP屏的故障啊,有些客户给不起价钱不换屏,能修一下就好

网友:
如果是LQ 或是 奇美的屏 多数为屏坏了

网友A:
依故障来看像是屏的问题,可以找个CRT外接一下

网友:
恩对的,这种情况大多是屏坏了,我最近也接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子了,联想居多,换屏OK,不知道这种屏还能修不?换屏代价太高,报价也没法报太高否则客户就有换新机的打算了,再说还可以显的屏都去更换也有点浪费

网友:
HP机器的通病只好换屏碰过好几个了

网友:
HP的显卡门没脱险,又来了个闪屏门。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哦,这也不是坏事对维修的来说

网友:
屏的问题啦

网友:
如果是用的LG,PHILips的屏那肯定屏问题。

网友:
LG屏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接外接试试啊 我想应该是屏的那一部分吧 拆了查查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HP经常屏坏

网友:
闪屏们啦,楼主换屏就好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我遇到的屏坏的比较多

网友:
接外接正常吗?外接一样说明不是屏的问题!可能是屏线,显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就能好了

网友:
看看屏线和接口部分,测一下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换屏吧 最近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屏出现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 你就直接换了吧 肯定行的

网友:
直接换屏。LZ

网友:
屏闪门就是这个啊

网友:
HP的新款机器中有一款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屏的问题,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最近换了几个了,都是屏的问题,都是HP的机器,都是LG的屏

网友:
HP的闪屏门又来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网友:
修屏的话··有兄弟会修的话···
我这里还有块发给你们修下·
我现在液晶屏闪的··白屏的《电路问题的除外··》一般是直接报废··放在那测试机子·

网友:
机器是HP的6530S,换屏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

网友:
HP出了个显卡门现在又来闪屏门够垃圾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LG的屏,另外看看是不是2009年7月到12月产出的14.1 的屏,如果是,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别光是屏啊!我就修过因为显卡造成这种状态的机器,显卡虚了,用一会温度高了,就会越来越重。不要以为都是屏的事。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百分百的是屏,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是LG的屏,飞利浦的就不会闪屏

网友A:
绝对是 闪屏门 我不修笔记本都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听群众的意见 换屏吧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屏看看 一多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hp的闪屏门开始了,
我碰到的是 540,症状是开始最上面有条线,后来就开始闪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确实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CQ541就老出这种了,直接换屏搞定,症状一样,屏下方有线,红色绿色都可能。

网友:
LP141WX3? 3模块的屏 闪屏的 这边有20几片了 发到深圳给专门整屏的人家都不修

网友:
楼主千万别再换LG的屏了,否则用不了多久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是屏的问题,要是会修屏就好了,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进的几十片14.1的宽,最后发现都是有问题的屏,都是屏底部1-2CM的地方在闪啊闪的,感觉现在的屏很垃圾呢,不知道是不是小作坊生产的,

网友(2010-08-13):
闪屏现象现在越来越多了,不知道版主否有什么高见出来为大家解惑,在此感谢

网友:
HP通病。有保修去换屏。过保换屏些试试。省钱。

网友:
打错字了。屏线。。。

网友:
LG141WXS屏的通病

网友:
百分百屏坏,换了几十片了

网友:
要么屏线,要么是屏本身,我想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不借是P的问题咯!!

网友:
好像只有厂家能修这种好像要专业的机子压线才行

网友:
遇到这种屏换个屏就好了,他们用的这批屏太差了,基本上只能用一年多

网友:
标准的闪屏门。直接换屏,搞定。

网友:
我都换了10几片了 几天就换了2个 东西太差了

网友:
典型的LP闪屏门,换屏可以解决的,

网友:
LG 的屏容易闪啊 !!

网友:
没事多看看新闻就可以参考到了……

闪屏的新闻估计不少,基本都是液晶屏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把。。换个屏44

网友:
是屏坏了,我也换过了

网友:
换屏就行了,应该又是LP141WX3吧,我已经换了好几张。

网友:
直接换屏,都换n快了

网友:
换屏吧,我也换几片了,这阵子闪屏的还真多啊

网友:
是啊,就是LP141的屏,只能换

网友:
大部分事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联想有些机子有这种屏

网友:
80%是屏问题,如果是lp141wx3,那就99%换屏。

网友:
屏是不是LG的141W3的屏呀,要的话就是屏坏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呀,通病!!LG的屏吧,估计修不了!!好好引导客户,应该可以拿下!

网友:
我个昂才也郁闷和LZ一样的机子——也是HP的————开机在画面最底部有几条线在晃————然后又画面整体闪动————外接一切正常——我怀疑是P的问题~——

网友:
LG屏屏的问题

网友:
只要没拆过,可以拿去维修站看看。

网友:
维修思路:1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正常查屏线屏线没有问题换屏。
                  2外接也出现此类故障,直接BGA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