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J12F/CH-X 几台机都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7-11):
我是用PE装了,还没有等进入PE就出现蓝屏了!这个机的内存是集成的!
蓝屏

网友:
硬件非法改动 软件与硬件不兼容 内存问题 主要考虑内存

网友:
有没有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有些机器不能用GHOST.

网友:
几台都是这样都出现同一个问题!我想我不上处接内存是不会有内存不兼容问题!
装机版和用PE都不会差太多啊,但进PE装都会蓝屏!可想装机版有百分之90都会蓝屏啊!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一条内存就好了!不过不是这个机是日立!

网友:
嗯,7E的蓝屏代码,与内存关系较大

网友:
答案有了!装电脑公司版的系统就好了!